6块太阳花9600GT 的显卡

楼主(2012-08-02):
6块太阳花9600GT 的显卡 都是网吧用的 ,坏了拿来修的,我一测试都是花屏 而且6块花的一样,都是一个小点点 一个小点点的
这是不是显存坏,这是测试结果
显卡

网友:
截图不全啊 上边没有啊

网友:
先加焊 不行在换显存

网友:
满天星?三星显存的通病!
同意楼主:
5.0
zyz2001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gpu的虚焊了,当然也不排除是显存的问题,具体再测试下,打值看看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加焊试试

网友:
中奖了,三星满天星,吧显存全换就可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