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MX-00F 的102脚DCON的产生条件?!

楼主(2012-08-02):
请教这个信号的产生条件! 这个信号没有产生   后继的电压无法导通!

网友:
有图纸吗,这信号应该是19估主电源电流吧

网友:
写详细一点啊,看不懂啊!

网友:
我手里有个板子,按下开关DCON有3.3V,放开又没有了.....

网友:
楼上的简单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可不可以把问题缩小些。大家好判断啊。

网友:
图纸上搜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