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一颗电容引起的整机保护

楼主(2012-08-02):
  接此机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摁开关没有任何上电动作。拆机后先用单灯高压板测了两根灯管正常,目测电源一体板无明显故障,加电测一体板有5伏输出!什么状况啊?连接驱动板和灯管(暂时没点屏,为了更好的定位故障),供电5伏和背光开启信号2.8伏正常,灯管正常点亮,再测屏线供电脚有5伏电压,正常呐,心想不会这么轻松就把钱赚了吧,真是猜对了,接上屏线,加电黑屏,加电瞬间指示灯绿色亮一下即灭,再测屏供电5伏没了,背光开启信号也没有了,继续测电源供电5伏也没有了,真是雷人呐,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赤裸裸的供电保护动作呀,是哪儿引起的?想想不接屏线一切正常,一点屏就保护了,天,屏挂了?为了验证屏的好坏,上了个2621的免驱板,这个屏是两灯的,没有两灯高压板,用单灯组了一套点屏板,如图:

用这套板点屏没想到却是花屏,如图:

      因为用的是免驱板点屏却是花的,曾一度心灰意冷,认为白忙活了,屏坏了。但还是不死心,将屏线拔掉,用可调直接调了个5伏上屏上,屏不花,画面和用测屏程序测屏时一样画面跳变,可惜两手都占着呢没有办法拍。看来是程序不对引起的花屏,测屏供电5伏,屏升压电路avdd 10.9v,von 30v ,恰恰说明屏是好的。
    问题有转回来了,屏没有故障。那还有哪儿会引起保护,mcu程序!这个不确定。还没修到程序引起保护的,没经验。但,不接屏线时有信号输入指示灯是绿色,反之为红色,这也能说明程序没问题吧,不放心还是代换下看看,这次我找到了一个12伏的适配器给灯管单独供电提供背光,然后用可调调了个5伏上原机驱动板,看究竟是不是驱动板有故障,如图:

很兴奋,屏居然点亮了,看来屏和驱动板都没故障,如图:
画面是夜间监控清晰度低。看下电流:

   修电源吧,锁定了。

先测了一下431,r脚2.5v  a脚ov k脚1.9v,测了反馈线路上的一个18b的电阻也正常,在路测光耦1和2脚间正反都是700多,疑坏了,其实摘掉后测1到2脚1052,其它都为1,是正常的,但拆了就代换个上去,但还是保护。
    真没思路了,原来测过的次级5伏充放电电容25伏1000u的,有一点点想鼓,但是反复测都是正常的,算了就拿你开刀吧,代换了一个相同的,加电没再保护亮机了,哈哈!!!

小结:保护修的比较多的是高压部分,此案例让人疑惑一体板后级供电对象故障引起前级保护,万万没有想到是充放电电容失容引起电流过小导致保护动作。

如果是我修,直接换电容再说,一般情况下都能好,不过楼主的理论很不错啊
首先是目测有损坏的元件都应先更换。

网友:
我远远地看,那个电容就有小孩了.

网友:
这弯路你走太大了,不管小鼓还是大鼓我都毫不犹豫的坏掉

网友:
折腾人不是…… 电容怀孕的话先打掉 这个是最基本的 看楼主忙成啥样

网友:
小电容,大问题呀

网友:
我一般维修,先看有没有明显的坏件,比如电容鼓包,发黑

网友:
请问前级的一个电容有问题,但是不插屏线有5V输出,为什么一插屏线就没有了呢?

网友:
离老远就看到电容爆了,,不管什么问题,,先把目测到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通常把不良电容换了都会好。

网友A:
楼主 你那电源板滤波电容不是鼓包了吗   简单的问题你搞的太复杂了  不过还是修好了   修这种电源板电容有鼓包的直接换掉,滤波电容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那电源板滤波电容不是鼓包了吗   简单的问题你搞的太复杂了  不过还是修好了   修这种电源板电容有鼓 ...

问题在供电电压正常,而且能带载灯管。没有再考虑5伏供电本身,走弯路了,但庆幸,还算冷静没砍屏,呵呵。

网友:
那几颗电容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既然有一个已经出问题,那其它的寿命可想而知的,要换就一起换,免得用不了多久又来找你,不过想再修一次再收点钱的话这样修也不错。

网友:
我在第6张我就看到那个有问题了  肯定首先向的就是他

网友:
呵呵,好巧,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没你那么复杂,先目测,后果断更换解决!像你那样做啥生意呀,出现问题要坚持3条原则,快。准。狠,你一条都没达到,要反思哦!个人见解!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有的话直接换掉,大多全都会好

网友:
我晕。老早就看电容有问题了,你的思路还走得那么远去,

网友:
我没看出什么,只看出你没有什么维修经验

网友:
     是不是这颗电容。仔细观察会走很少的弯路。

网友:
汗 电容鼓的那么明显 也会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