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2-08-02):
   碰到一块主板短接power键,一触即停,拔掉小4Pin可以触发,测个上下MOS管的对地值正常,电感的对地值也正常,不上CPU也可以正常触发,换过CPU 无果,难道是CPU座或北桥短路?怎样判断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你换了吗

网友:
或CPU 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小电阻电容

网友:
应该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及周围

网友:
仔细看下CPU 座子周围的 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