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开机时出现0xc00000e9问题!

楼主(2012-08-02):
标题:          windows启动管理器
正文第一行:windows 在与连接到计算机的设备通信时遇到问题

正文第二段:拔掉正在使用中的可移动存储设备(例如外部 USB 驱动器)
                    可能引起此错误,有故障的硬件(例如出现故障的硬盘驱动器或 CD-ROM驱动器)也可能引起此错误
                    请确保所有可移动驱动设备都已正常连接,然后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

正文第三段:如果你继续收到此错误消息,请与硬件制造商联系。

                    文件:\windows\system32\winload.exe

                    状态:0xc00000e9

                    信息:发生异常I/O错误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确定你的可移动存储设备没坏?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吧

网友:
系统重新装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 什么移动设备出错了

网友:
拔掉你正在使用的外设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装个稳定版本的windows7    一般硬件没问题     希望楼主继续跟帖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最多插个U盘,像无线接收器啊、别的什么东西都给拔掉。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  win7   装

网友(2013-07-22):
修好了吗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2014-03-07):
有成功解决的此案例没有

网友:
直接换系统就好了嘛,干嘛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