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BIOSTAR主板供电全无,大家来看下,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一块BIOSTAR的主板维修,,故障为不加电,,开机要短路14和16脚还能加电,,,诊断卡路A1,,,在强行加电的情况下,,玉板开关针有3。3V电压。。。CPU的ISL6322没有输控制场管的电压,,内存无1。8V供电,,,独桥也没有1。5V供电(桥连接的32。768晶振丙脚的电压为1。46V和1。39V。。PCI座-A14有375欧。。。这板故障是全板无供电,,而且 开机要强行加电。。请教思路!!!!

网友:
先搞开机电路吧。

网友:
你是强行短接绿黑线开机的,当然不会有复位,某些电压也不会出来了。先修开机电路,修好了应该就没啥问题了。记住-----很多映泰NV单桥主板要先是内存电压出来后,才可以开机。你看看待机状态下内存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上电的电路先解决了,这个就是思路,能解决好上电,后面再慢慢搞,也许上电问题没事了,就都ok了

网友:
楼主是MM吧?MM修主板的凤毛麟角喔,总觉得女生修电器那思路和男人大不一样啊--------考虑得过于古怪细腻,思维呈跳跃性,非理性,而感性较多,就想学校里的女生擅长于文科的感性思维,不善于理科的理性思维一样。
  楼主先把开机修好,尤其注意映泰单桥的NV板一般是先出内存供电,才会上电。

网友:
应该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isl6322换了吧!

网友:
晶振的电压怎么一样?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