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大家都会烧吧.为什么有的烧不出来呢.

楼主(2012-08-02):
如题.
      相信大家在测量到短路的时候用烧鸡大法的比较多吧.
有一台机器是DELL 1014的机器吧..正常情况下35V对地阻值350多..测量5V对地只有30..于是烧机了.电压2V..电流慢慢加的.
  就是烧不出来.接上去后电流0.28..于是加了点电压.电流就上去了一点点...加到4.5V时.不敢再加了.怕扩大故障..后来又找了图纸..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想问下为什么30烧不出来呢.

网友:
这个要看你烧哪个部分,

网友A:
有的时候要把电感觉撬起来再烧,有可能烧的出来

网友:
要 先量一下哪里短路,再烧那 块,不能 盲目的 烧,不然真 的 会 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要把电感觉撬起来再烧,有可能烧的出来

这是什么道理呀.不都是相通的嘛.

网友B:
烧鸡大发还是慎用的好 我们在工厂修板子绝对不允许

网友:
确定哪里坏了再烧的,不是见机器就烧!

网友:
这个对地阻值还是有30
电流就不蛮大  短路的器件发热不明显吧

网友:
烧不出来的很多的 呵呵

网友:
有时候是烧不出来   同感

网友:
表示烧机大法,也还是到论坛里面才听说的...

网友:
我也经常把电感翘起来烧鸡的 不翘起电感有时候芯片会发烫  引起误判

这是个好经验。。。下次试试。

网友:
有时候我感觉像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0.28电流怎么会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发还是慎用的好 我们在工厂修板子绝对不允许

工厂里不一样的。。。。怕板子烧坏了吧
你们有点图的呀。。。而且通病的也多。。

网友:
烧鸡有一定的风险,要烧对地方

网友:
有些完全对敌  人为对地  烧不出来 之前就有遇到 有人打了显卡 结果0欧电阻 移位到电容的位置

网友:
烧鸡大法还要讲究这么多,学习了1

网友:
有30不能算短路!况且电流也不大,不到300ma,怎么可能会热!

网友:
这个还是凭经验修,哪里容易短路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看就知道 强大啊

网友:
这个说不准的

网友:
5V抗阻30  最多只能算微短! 而且电流才0.28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C:
30也不算是完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也不算是完全短路,

机器已经修好了..正常时对地有450左右..

网友:
短路地方太多也烧不出来,电源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有的是烧不出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