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对地加电阻修复偶尔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2-08-02):
盈通AN68主板,偶尔不上电,根据ioF71882的pdf,发现只要用金属物件触及83脚,即直通绿线的PS-ON脚,就可以马上开机,而且一连几天都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过了几天后就又不开机了。加焊,把io拆下来重新焊接过,故障现象不变。估计是83脚内部电路轻微不良,又没有这种IO换,就想出了一个替代办法------83脚需要有金属物件触及,就可以开机了,那就在83脚或者绿线上对地并联一个电阻,会不会修好呢?于是就在绿线上对地并联了一个20千欧的电阻,结果发现有了如下变化--------并联电阻前,电源不接主板,绿线电压是4.92v,一旦接上主板,绿线电压反而升高为5.12v;并联电阻后,电源接上主板,绿线电压变为4.87v。以后开机一直正常了,实验了10多天,故障再也没有出现。看来是修复了。

网友:
加个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不明白,反正就是考虑到只要83脚有金属接触就会开机,才想到在这一脚加电阻的。

网友:
楼主很强大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还是不明白啊。。哎。。

网友:
是真的假的呀,没听过这样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