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制的140LED和141LCD点屏工具

楼主(2012-08-02):
    闲来没事,自己搞了个点屏工具,驱动板用的是乐华2025L, 140LED屏线是从笔记本屏线上改的。

141LCD

140LED

好

网友:
通用吗? 有的点不亮吧。

网友:
乐华2025L驱动板支持22寸以上的显示器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好像

网友(点评):
最大1440X900.不支持超过19的

网友(点评):
我原来买的板子支持22的 现在不支持了

网友:
自制的,厉害,不过我好象看到的是通用板呢

网友(点评):
2025L就是通用板呀

网友:
LED的坏的毕竟少.坏的大都是压碎了的.

网友:
LED的那个屏线估计需要花1个多小时吧

网友:
您太了解了,我不只花了一小时

网友A:
闲的啊,买条屏线才多少J。

网友(点评):
怎么用不上啊,也有啊,就是要改一下电压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的啊,买条屏线才多少J。

买条屏线用不上呀,还有LED供电、开启、 亮度都要接

网友C:
很好,就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找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就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找的定义

141LCD不用找定义,刷好程序就能用了!140LED找了定义,在网上找的,然后程序在基地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条屏线用不上呀,还有LED供电、开启、 亮度都要接

你是没有买过吧,8块一条什么都有。包括14.1LED小尾巴的加块高压也可以测,他会有一条小尾巴的转接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id=10167532837 淘宝多的跟米一样

网友(点评):
还真没有买过!自己动手有成就感呀

网友:
我也想搞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
最主要笔是笔记本的LED的屏也分很多种,接口也有很多,屏线不太好找!

网友:
不错 有的话 还是方便点

网友:
是通用的驱动板吗?还是只兼容这个主板?

网友(点评):
2025l 乐华的通用驱动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不过成本高不高呢

网友:
弄这用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点评):
一下午吧

网友:
给力呀兄弟

网友:
应该不可以全部通用吧!

不能

网友D:
LED的怎麽改啊

网友:
用处不大 我有LCD转LED的接口 另外飞三条线过去就可以点亮LED屏了

网友:
楼住好给力啊 时间真多 有一下午了吧

网友E:
140LED 怎么改的屏线,分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怎麽改啊

在网上可以查到屏接口定义呀,然后对照驱动板的屏线接口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0LED 怎么改的屏线,分享下。谢谢~!!

140LED屏接口定义,我也是网上找到的,对照着改下应该不难的

网友:
屏线是怎么改装的呀,怎么对应接起来的

网友F:
想问问楼主,你那个驱动板上的高压变压器是怎么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楼主,你那个驱动板上的高压变压器是怎么接的呀????????????????????????? ...

我只是把高压条剪断了,粘在驱动板上了,省得再拖一个板

网友:
看来LZ真是闲来无事...
不过鼓励DIY这种行为

网友:
{:4_116:不过楼主也够牛的!

网友:
不明白,这叫什么点屏工具!!!!!!!

网友:
有现成的LED屏线,淘宝上有10元一根

网友G:
拍马屁就不叫灌水?说你有改进的地方,就叫灌水?让新人看的明白原理,或者让高人觉得你高明,都可以啊,光弄个烂图图放这儿,让人家怎么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拍马屁就不叫灌水?说你有改进的地方,就叫灌水?让新人看的明白原理,或者让高人觉得你高明,都可以啊,光 ...

lishoo说我灌水。大家可以对此人申诉啊。可能不是英雄说的我,如有得罪,见谅啊。死“lishoo”。

网友:
楼主那个LCD的好象不是2025L吧?2025怎么带高压了?

网友:
改屏线晕啊!

网友:
额、、、、、、也就相当于一外界显示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给个led屏接口定义,谢谢。

你买回led与LCD的转接头 上面标示了on/off ,v+,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