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2-08-02):
SL410K插电待机0.01开机跑0.38马上掉电、不到一秒时间就掉电、、在开机还是到0.38马上掉电、、待机3V  5V正常的,开机瞬间CPU是没有电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短路还是其他的、、、插电感觉没有哪里发热的地方

网友:
看看HWPG 有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广大代工的检测电压可能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这个sl410k集显主板和你故障一样   希望楼主继续跟帖

网友A:
笔记本已修好、、是6237坏了、、换了马上跑0.78插内存就可显示了、、不在掉电、、、

网友:
说说,你为什么换6237,呀,是PG没有出来吗

网友:
换CPU供电试试啊,

网友:
还是欠压保护呀。理论指导实战。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LZ把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大家都学习一下哈

网友(2012-09-08):
我这正修个sl410k呢,电流跑到0.7几秒钟后掉电,u和内存都上了,不上的话电流跑0.27过几秒也是掉电。3v5v1.05v内存1.5vcpu0.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已修好、、是6237坏了、、换了马上跑0.78插内存就可显示了、、不在掉电、、、

供电没有完成了。。。

网友:
6237是三五伏的哦,你的不是CPU没供电的吗????????6266吧

网友:
0.38的电压很明显嘛   就是缺电压的  你都自己说了没有CPU供电的   现在掉电就是CPU没有电压引起的  你往CPU电路查吧

网友:
今天我也有一台,自动开机电流0.47A掉电,测量无CPU电压,仔细观察发现南桥做过,网卡没有了、原来是个二手机呀,一定是雷击的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个说了410机器也是掉电。但是换了6237也不行。看CPU供电被人动过。换之症状依旧那位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