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超级美观好用的万用表笔

楼主(2012-08-02):
新购得一块万用表,感觉表笔不好用,决定改造它。原表笔及改造用材料见下图

包括两根较粗的缝衣针,两个铜铆钉。如图

材料准备好后,用钢锯把表笔截成如图形状,并用锉刀锉平。

把钢铆钉套在表笔上,然后上锡,再把缝衣针尖部截下来,放在铆钉里,焊好就行了。焊好后的效果见下图

这样,表笔就改造完了。最后来张全家福

你搞得那么麻烦 我是直接用砂轮机把表笔磨尖的
漂亮啊

网友:
漂亮,铆钉不好找啊!

网友:
漂亮,下次换针能取下来吗?

这个针要是断了,还可以再搞吗?

网友:
挺漂亮的,不过铆钉不好找到哦

网友:
嘿嘿,我们都是小玩家

网友:
以前也一直这样搞,后来懒了,而且放久了针会生锈用的话还得磨挺麻烦的。现在我直接买现成的不为别的省事。。。

网友:
这样也不是很美观啊,把表笔的头直接用砂轮机打磨成针状不就OK了,而且更漂亮!

网友A:
"把表笔的头直接用砂轮机打磨成针状"效果也不错,但针尖部分没有这样弄的好用。缝衣服的针又尖又硬,特别好用。

网友:
这哪有现成的买呀,给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表笔的头直接用砂轮机打磨成针状"效果也不错,但针尖部分没有这样弄的好用。缝衣服的针又尖又硬,特别好 ...

缝衣针太利,所弄坏板子吧,磨点行不

网友:
很漂亮,就是铆钉不好找啊,不知道哪里才能找到

网友:
铆钉我这有的是,谁要的话免费送,运费处理啊。

网友:
运费自理啊

网友:
好好的表笔让你废了

网友:
楼主的表多少钱啊,也是淘宝的吗?

网友:
假如要废掉原表笔的话,还不如直接将原表笔打磨尖呢

网友:
挺美观的,

网友:
要是再镀层金就完美了

那就是金笔啦

网友:
看着不错,用起来应该也挺好,特别是测量那些小地方

网友:
这样做的表针是挺好用的,比刚买的那个粗表针好用多了。楼主,谢谢你拿出来分享!

网友:
靠 何必搞这么麻烦呢,直接焊在笔头上不是行了吗

网友:
网上有卖的,不必那么麻烦改装

网友:
最好用不锈钢针 那样就不上锈了

网友:
还是缝衣服用的那种大针好用!在我们这2元,就能买到25个呢!经济适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满有才的

网友:
这样不错 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真的很人才啊

网友:
LZ的表跟我的表一样啊

网友:
确实可以

网友:
这个……纯围观了,不想折腾

网友:
改天也自己试试

网友:
改过,失败了

网友:
缝衣针哪里找啊

网友:
LZ 思维敏捷 心灵手巧 化腐朽为神奇 真 我辈之楷模,开模之表率 。。。。。。。。。。
学习了

网友:
我啥都没看到啊!

网友:
已经改过了。。。

网友:
看着不错~~~挺实用。

网友:
发个我用的探针

网友:
觉得钢针硬的,可以把钢针烧红,然后沾一下水,就不会硬了。

网友:
学习了.开学就把自己的这样处理一下..

网友:
高人,美观美观实用。

网友:
易生锈,易断针。美观不实用

网友:
用细铜丝把针绑到表笔上,加焊锡。一只这样用的说。。不过你这个比较美观

网友:
用铁片卷一下就行了 少焊些也可以 我早就改过了

网友:
感觉笔头有点短了!

网友:
搞个绣花针焊在表笔那不就可以啦!

网友:
又硬又好用

网友:
这样弄会不会影响准确度。我自己是胶带把大头针绑上去。有时用二极管档时就有几欧的阻值。会有误差。是我弄的不对吗?

网友:
这个很好    有创意

网友:
铆钉再买的  回头我也改改   修笔记本方便多了

网友:
我是直接把针焊上去

网友:
是蛮好看的,不过感觉要是表笔中间是空心的  焊上去 不更爽啊

网友:
楼主太讲究完美了。我的方法是用铜丝把针绑在表笔上上锡,OK

网友:
改的很艺术啊

网友:
很不错了,我们是直接用焊锡把缝衣针焊接上去的!

网友:
好看是好看 太麻烦了  表针没必要截断吧 直接把缝衣针尖的部位剪下来 直接焊在表笔上OK

网友:
这一下子好了

网友:
还是直接打磨出来的好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呵呵,我想用大头钉。

网友:
我用的是绣十字绣的针 挺好用的

网友:
。。。直接磨不更省事

网友:
哥给你个建议黑笔长度刚好PCI  A14脚,这样检测待机供电不用数,红笔长度PCI  A15检测复位也不用数,

网友:
好棒 美观实用

网友:
呵呵呵。。为啥还要用铆钉啊,直接焊到表笔上就是了啦,简单又省力

网友:
哎呀!有两下子呀!不错

网友:
用的大头针钢火不够老是弯。

网友:
严重鄙视,直接磨尖

网友:
漂亮 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我都是在前面接一个接线端子 然后拉一个缝衣针

网友:
表针太长了,你自己用的时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