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 玩驱动 无法启动

楼主(2012-08-02):
1,插上显卡 ,启动系统, 进入,提示发现硬件,装驱动 。

2. 重启, 过完自检,,不显示啦。。

就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啊 ?

网友:
按F8,选择VGA模式,如果没有就进入安全模式看看,卸载原来的驱动

网友:
不是 驱动的问题!

应该是显卡 电路吧,  谁遇到过 ???

网友:
换GPU一试吧

网友:
我可能知道什么问题了,我遇到过的,默认成了DVI显示或VGA显示,完美的解决方法没找到,不过我接两个显示器,看哪个显示,就用那个把进系统,切换到另外一个做主显示器,保存重启即可,前提不是芯片已坏造成的

网友:
小小白 只能试试啦,

各位大虾

网友:
重装糸统看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