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下结果

楼主(2012-08-02):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是哪个显存坏啊
---------- ------------ ------------ ------------
FBA[31: 0]           0         9214            0
FBA[63:32]         323        12814            0
FBB[31: 0]           0         8933            0
FBB[63:32]           0         8932            0
FBC[31: 0]           0         8926            0
FBC[63:32]           0         8927            0
FBD[31: 0]           0         9738            0
FBD[63:32]           0         9745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323
Write   Error Count: 7722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全坏?核心空焊、显存供电?

网友:
看你跑出来的马,不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呀,你可以查下GPU的供电和显存到GPU的控制信号、

网友:
A区 的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楼主用什么测试得这结果的,工具

mats9

网友:
很好奇楼主是用什么东东测试的这个显卡,描述的还真全

网友:
这个就不用修了,显存要全部换的,是不是3星的显存?

网友(点评):
你要是有这样的显卡,这样的故障,有多少我都要。不嫌多,只嫌少。

网友:
怀疑正面右下角一颗显存有问题

网友:
读取错误323,写入错误77229未知错误0,楼主该换了吧!!呵呵

网友A:
你也会修显卡??什吗水平啊 三星的就要全换?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网友(点评):
哈哈!他不是来烧香的,是来糟蹋老道的。也别介意,鹦鹉不会说话,在学舌呢。

网友(点评):
你老兄也真是的,自己弄出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误导人家。用纯DOS再测一次,版面上就会好看多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胡乱猜测了。记住,一定要纯DOS。

网友:
八个全坏了有点操蛋啊、、应该是供电吧。要么你看看现出你后面有没有掉键、反正不可能是GPU的问题、高兴的话先换一个事实、看看是不是显存坏了、3分钟就可以换一个、问题不大吧。。就这些、、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啊!

网友:
走码吗?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会修显卡??什吗水平啊 三星的就要全换?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楼主说得有道理,三星的显存现在用的很多,哪里有那么多的满天星?而且要看是什么卡,除了73、76,9600上你见过几个满天星的?即便是满天星也不一定要全换显存。早就有办法解决了。多去掌握些信息后再说吧

网友:
还真没有修过显卡呢

网友:
这还不简单么?dos版本不纯或mats版本不对造成,实际坏的部分是A通道32-63 这种卡GPU虚焊机会比较高,但内存虚焊或坏也不少~~~

网友(点评):
只有老兄说得上道。 那么简单的东西,和这个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上来过多少次了,也解释过多少次了。反反复复的真没劲。这个论坛里越来越难看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G98版本没错,是检测G94核心的。错就错在DOS上。从检测结果看,显存的可能大。

网友:
明显的gpu问题

网友:
先加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