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T240 跑完码不显示

楼主(2012-08-02):
    二修, 能正常跑过代码不显示, 上PCI 能正常识别核心和BIOS ,刷bios   依旧,  测试 核心 0.89   显存1.56   VERF  1.2

  晶振一端有波形, 一端没有,  换晶振, 换谐振电容依旧, 怀疑核心虚汗, 先前上家已经加焊接过, 还是加焊后依旧, 晕了

难道核心坏了,仔细观察板上电压, 发现117无输出对地短路,也有个小洞, 拆掉还短, 发现连接门电路,嘿嘿, 问题的根本应

该就是117无电压造成无显示的, 拆掉门电路还短路, 用1V点电压烧,117附近PCB发热,摸不到发烫电容, 慢慢加大电压和电

流, 别是PCB短路啊, 5V 5A的时候终于发现显卡背面有两个电容巨烫, 直接去掉,不短了,更换117,恢复门电路,上机
跑3D OK 。
        原来还有晶振一端有波形也能正常时用 。

网友:
GT240可能还没过保。大哥你们修这卡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