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开机4秒就断电)

楼主(2012-08-02):
asus m2n68-am se2(开机4秒就断电),这是哪里问题,请问有谁修到过。

网友:
你看看CPU那块,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貌似有个帖子 符合你的要求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942-1-1.html

网友:
就是CPU旁边有个822排阻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0.6V我怎么就修不出来啊!!!上面的排阻是272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