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无法定位故障。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2-08-02):
型号是vw193DR-A。接上电源!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测试电源板输出!为5V!16V! 14V偏高!纠结在电源板!后面把驱动板断开!电压Ok!怀疑驱动板!测驱动板电压3.3V 2.5V 1.8V 都OK! 转到按键板!3.3V正常!按键有跳变!但是看了一些帖!说有跳变不能确定!还有说是电源板故障!还有说驱动板故障!本人新手!没法!希望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先谢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通用 的试试

网友A:
还有就是屏电路和电源芯片。。你换一个通用 的驱动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屏电路和电源芯片。。你换一个通用 的驱动板就知道了

电源芯片已换!没接屏!我先换板测试下吧!谢谢

网友:
说实话,你这问题一般是程序的事,电压都正常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重新烧新程序试试看

网友:
驱动板的MCU没工作,先看看晶振、复位是不是正常,然后再是程序

网友:
电源板问题1吧!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问题,电压都正常的,晶振换个试试,还有刷程序试试,建议直接换个主芯片,电源板在空载是电压是偏高的,但这是正常的

网友:
驱动板没工作,刷下程序吧。

网友:
驱动板的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发的板刚到!果断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