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cpu供电电路

楼主(2012-08-02):
asus M2N68-AM
   上电,FF  FF , 几秒掉电
    拔下 4针 供电, 现实FF FF, 但不掉电!!
那几个管 应该没问题,  剩下 就不会啦,

怎么测啊 ,大虾米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华硕N68系列的一个通病了吧!不插CPU供电4PIN插头就不会掉电,插上什么都不装光裸板都会掉电的,已经碰到过好几块了,没有一块搞定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不插4PIN如何给U供电?

网友:
CPU供电换了试一试看把

网友:
先查下12v供电线路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哪组短路,先拆哪路。。。直接上CPU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查查4PIN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从P4头到上场管 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4PIN对地是否短路!然后再测其场管旁边的电容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是转一会掉电还是风扇一动就掉电?

网友:
4针不短路,试着换电源管理。实在不行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放电,先看CPU供电场有无短路,如无看CPU电源芯片,再查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清一下BIOSS

网友:
哪里会断呢

网友:
碰到好几块 这样的主板都是华硕的 没有修好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台式机的话 少1-2路没事的

网友:
加热一下桥 试下

网友:
这个板子掉电多数是单桥的问题。你可以加热一下桥  然后再试。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掉电,先查CPU 供电,时钟,PG,复位,均正常后上灯座测CPU 总线阻值。NV单桥,虚焊比较普遍,如总线无虚焊有示波器的看一下BIOS数据是否有片选,数据是否产生或死波,

网友:
查vcore_en 信号,这个受桥控制,也有可能是与之相连的小芝麻管损坏

网友:
代换CPU电容,测下有没有0欧,代换CPU

网友:
无短路,查条件

网友:
看下117有无待机电压 ,没有就换1117

网友:
楼主,检查下CPU座到北桥,北桥到南桥 是不是断线了或者虚了,我碰到一块610单桥的,桥虚了,故障表现跟你一样,加焊了就OK

网友:
CPU供电管 一组一组拆直到不掉电为止

网友:
这个板子是4项供电的.你量下那一个对地短路就拆那个把...不过不一定能跑码 ..我以前也修过这种板子.12V修好不掉电了.但会出现不跑码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短路嘛,查查是哪条路短

网友:
你测下上管的D电压和下管S的电压,是不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2012-09-02):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不是12V 对地短路的话    这板是桥的问题 桥空焊 我   修到 几片这样的板      上锡炉就好

网友:
楼主,我这情况遇见过,修好了!
检测有没短路,如果没短路就把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换掉看看,再不行就加焊桥!我遇见的就这样2种方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