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0wd1 tlb1的屏。开机花屏。

楼主(2012-08-02):
如题。换过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供电SM4005 主IC看不清。好像是lg edrtw-L005这个芯片。谁修过这样的屏。说一下。少走点路。。
芯片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各这位兄弟的屏fanbenxin88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5309
。修过的来看看。说一下。

网友:
先好好看看屏有没有破碎挤压什么的,如果没有直接干屏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测测频有没有问题!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