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不装360安全卫士运行正常,装了360后不行了!

楼主(2012-08-02):
收到个160G的硬盘,装到主机运行正常,装了360安全卫士后操作不行了,连关机都关不了!重装系统后运行正常了,再装360又不行了,是中了什么毒,怎么处理?

网友:
安全模式下是否能够运行啊?

网友:
刚刚今天上午遇到个,因为是有保修,所以尽量去查找原因。
换过两个系统都过多久会卡住,卡住后也关不机。配置如下:
E3400  ,铭瑄g41,WD320G ,DDR3 2G
内存、电源首先就更换测试结果一样。
因为手上没有SATA的硬盘测试, 只能用IDE的旧硬盘试了下,重装系统后再装上360正常。
所以当时就怀疑是硬盘或是SATA接口有问题。
不死心,进行安全模式测试完全正常。于是和客户说全盘格式化试试。
装完后,我不先装360了,我用驱动精灵将显卡驱动升级,升级后再装360就正常了,不卡了!
真是活见鬼,原因不详,估计集显的原因吧。

网友:
手里一台机器,装360死机,或系统文件被破坏,求解

网友:
问题很奇怪、、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A:
装金山卫士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金山卫士怎么样?

怪了!!!!!!!!!!装金山卫士能正常使用!!!!!

网友:
硬件 系统  360 之间可能有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倒没见过哦,

网友:
第一次见,以前听到同事说装了360出现软件问题,原来是真实的,也许360还真跟某硬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