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重启无显的老大难

楼主(2012-08-02):
接机器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拆机放电自动重启第三次能正常显示,重启又无显示了还是能进系统。屏换过还是一样 刷BIOS 没8M的BOIS,找了很多维修网 都是换板解决!难道没人可以解决么?

网友:
自己顶下贴! 求解决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亮不 ??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示啊

网友:
独显坏了吧.在BIOS里面调到集显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1194

关于IBM R400独显 A卡板COMS放电能亮之维修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坏了 但是不知道哪里关掉独立的 放电后用集成开机显示的 重启启用独立就不行了  心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