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开不了机,各位神位帮忙一下!

楼主(2012-08-02):
机器是东芝L630-O7来的。故障是开不了机。插上可调电源没有5V和3.3V,待机电压是0.010.不知哪位大哥帮忙一下,看能不能在线修好.小弟是新手来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在此先谢过了.上传实物图两张!

网友:
没有待机。这好修。

网友A:
那先确定下过保隔没, 过了保隔再查待机芯片,查待机芯片的供电和开启还有SD#

网友:
换个代机看看

网友B:
先把3V 5V修出来

网友:
这个要,先修系统电压阿!3V   5V的条件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先确定下过保隔没, 过了保隔再查待机芯片,查待机芯片的供电和开启还有SD#

sd#是什么 求教

网友D:
对着图纸先把待机这块修出来

网友E:
看EC的开启条件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EC的开启条件够吗,

日系的机子你找图给我看一看阿!太难找了,基本上都没有图纸的阿!想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着图纸先把待机这块修出来

你有图吗?给我一份吧!我现在手上有台这样的机子。也是3 5 V    USB小板短路。不开机,现在是可以开机了,不过没有声音。在系统中也能找到设备,也不存在驱动的问题。就是没有声音。内外置都试了

网友(点评):
USB由南桥控制 你还在想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3V 5V修出来

那17435E是控制3V和5V的吗?我试了换51125也是没有3、5V的。如果要查EC,那是查EC的那几个脚?EC型号:NPCE781L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是什么 求教

请问那个是代机芯片?还有要量那几人脚才确定是不是坏了?

网友:
待机大    先换待机芯片  不行在查EC 南桥

网友F:
你先看看主供电出来了没有   一般就是VIN  ACIN  ACOK  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先看看主供电出来了没有   一般就是VIN  ACIN  ACOK  几个

我手上都没有这个板的图纸,都不知道VIN  ACIN ACOK 在哪里?你能再说清楚点吗?待机芯片是哪一个?

网友:
要经过学习才行呀,你最好找人修吧,搞不好会扩大故障。

网友:
这都不会,告诉你修,你也未尽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