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较新款主板代码EE

楼主(2012-08-02):
今天收了好几块华硕比较新的主板,诊断卡代码都是EE,报警,好像内存不过的那种,测过主板电压基本正常的,各大供电都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有,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华硕较新主板的通病,因为几块都是一样的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现象吗,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啥型号啊?楼主也不说清楚!SPD电压测没有?

网友:
说的不具体,是直接EE还是跑到EE,有图没?发张图看看!

网友:
跑到EE的  过了C1  25然后到EE的,,几块板都是一样

网友:
PCI-E插槽有问题哦

网友:
是不是楼主自己的硬件有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不是  我的检测卡换到别的板上就不会这样的,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来学习新的知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有些主板上诊断卡不开机

网友:
我的妈啊   今天我又遇到两块这样的板,问题一样的,,都是跑两个数之后就EE,就停了,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网卡拆过,都一样,,那位大侠救救我吧,,小弟不才,,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不放内存你看看诊断卡是显示什么?试试看

网友:
代码D0-50-D0-23-EE,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代码,是AMD的板,那位大师遇到修好的指点指点,我都遇到好几块了都没搞定,,真悲哀,,菜鸟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你用的什么CPU 用的多大频率的 内存 详细点

网友:
遇到好几款型号的了,不只是一款,CPU也换过了,从3400单核的,也换过双核的,一样现象,我今天又遇到这款型号是;M4N68T-M LE V2   是上AM3的CPU的  ,之前是上AM2的CPU,但是都是比较新的板,跑码都一样,,诊断卡都换过了,,纠结啊。。。

网友:
是不过内存吧,检查下内存电路

网友:
我遇过插诊断卡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