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电路板

楼主(2012-08-02):
我这边有一台DELL E176FPB的显示器,拆开来后发现保险丝断了,我换了一个上去以为好了,结果刚一插电源,保险丝就炸了,肯定是有地方短路,可是我查元器件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怎么办?

网友:
桥堆,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保险记得串个灯泡上去

网友:
烧保险,也就这几个原件导致的,楼上已经说,220保险烧的,一般都是电源板 短路

网友:
3Q,最后测量发现,烧了一大堆大器件,没办法,就买了块新板换上去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