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不跑码(开机4秒就断电)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华硕M2N68-AM SE2的主板,据他说是点不亮,拿到板后一看,刚好过保。仔细检查了一遍,无外观损伤和爆电容等现象,接下来就是按照饼哥讲的打地,没有短路,完了上假负上电一测原来是自动断电,拔掉12V不断了,心里明白一定是CPU供电的原因,又把CPU供电MOS管拆下来测量了一遍,也没有被击穿的,心想难道是IC坏了,找了块旧板拆下一个同样的IC换上去,故障依旧一样。没办法,只再仔细的检查了一遍CPU旁边的小零部件,看的我眼睛花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我就将CPU旁边的小管了找到相同型号的一个个换着试,换一个开机试一下,结果当换到一个822排阻后居然好了,主板修复,正常跑码点亮。唉!小东西害人啊!(因为本人没有相机,所以没拍照)

网友:
排阻坏啦。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