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不跑码(开机4秒就断电)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华硕M2N68-AM SE2的主板维修,据他说是点不亮,拿到板后一看,刚好过保。仔细检查了一遍,无外观损伤和爆电容等现象,接下来就是按照饼哥讲的打地,没有短路,完了上假负上电一测原来是自动断电,拔掉12V不断了,心里明白一定是CPU供电的原因,又把CPU供电MOS管拆下来测量了一遍,也没有被击穿的,心想难道是IC坏了,找了块旧板拆下一个同样的IC换上去,故障依旧一样。没办法,只再仔细的检查了一遍CPU旁边的小零部件,看的我眼睛花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我就将CPU旁边的小管了找到相同型号的一个个换着试,换一个开机试一下,结果当换到一个822排阻后居然好了,主板修复,正常跑码点亮。唉!小东西害人啊!(因为本人没有相机,所以没拍照)

网友(点评):
一个一个的换着试,好动力。我以前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这都行?怎么那么巧,换个822排阻也能好?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
恩恩,华硕的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给个图看下啊    具体哪里  经常遇到华硕掉电的  烤桥的很多

网友:
检查 Q5,第四季度,RN2 HT_VLD

网友:
就是CPU正上方AS393M-E1旁边

网友:
求图求详解,楼主时间多的话。可以加精推荐的,向楼主学习思路,耐心

网友:
822排阻是一段接IO的    电压不对   CPU工作不正常   掉电打不亮是正常的

网友:
没办法,舍都做完,干桥,换东西。平时看些帜子也有说排阻坏的,心想4秒断电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碰巧真的好了。

网友:
华硕的板最多的就是这小东东在害人

网友:
这小东东在害人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也来查下

网友:
你一个一个的拆 一个一个的换??你牛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也是换这个就好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的研究劳动成果。。

网友(2012-09-21):
牛!不愧是换件式维修,有耐心!!!!!!!

网友:
但是我是换CPU好 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换822好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拆下后822排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感谢分享

网友:
那个排阻是不是检测CPU的数据线呀?

网友:
要检查 H_PROCHOT#,H_THERMTRIP#

网友:
我也遇见过,但是我放电就好了

网友:
可惜没有分析你拆的小零件

网友:
学些了,很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