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OOO加焊后不亮

楼主(2012-08-02):
客户刚拿来时花屏,加焊后不亮。反复上电发现,插内存电流上到1.21A掉到1.09A,不插内存电流1.2 1.1 1.09 1.1。

网友:
重做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基本再试试加焊一次。。要留意平整。。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丛植显卡  应该可以

网友:
重置没用的已经坏了!要换新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换显卡咯!

网友:
先丛植下 ,不行再换芯片。小心次数多了PCB板掉点。

网友:
楼主不知道用什么温度焊的 应该要重新植球了

网友:
加焊时刷助焊膏有没有不小心将显卡周边小零件碰掉

网友:
换新的显卡

网友:
这显卡一般不会坏    取下重做

网友:
显卡没焊好  显卡也可能挂了   导致机器跑马不过  或者根本就没跑马    还有就是注意下焊油别弄到CPU座子下了   座子不干净也会导致不过

网友:
拔下来重新植株吧

网友:
加焊没用了,要从新植球了,加焊多了会把板也搞坏的

网友:
植球
换显卡

网友:
重植完依旧不亮

网友:
HP的机子我只想用两个字来形容,蛋疼。。。我这几天被CQ40烦得不要不要得

网友:
那只能换芯片再试一次了。

网友:
有三种可能第一就是你显卡坏了,第二显卡焊盘给你掉了断线了,第三在你加焊的时候有什么小零件不小心给你弄掉了。

网友:
洗下CUP坐 试试

网友:
我有一次v3000做了四次,最后一次用高温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