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有cpu复位 不跑吗 加风扇不转维修

楼主(2012-08-02):
早上一上班 老板就叫看看机器  拿来一看机器很新  还是I系列的  接可调电源  触发到0.6几不动  由于是集成显卡 初步判断电压全有了  不跑马的 机器  拆机发现机器主板没有进水腐蚀 和维修的痕迹是一修 看版号广达LL5  上论坛找图纸  直接测量 CPU_RST#信号 稳定的1.05V 相当正常   上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去(就是这个bios把我害了) 故障现象一样 现在有点难搞了  没有办法不怎么会有模拟示波器  就有万用表看看是不是还有小电压或者时钟 复位不正常   功夫不负有心人   测到U5一个 门电路不正常  测试1,2,3脚有3.3V电压 4脚无输出  为判断是否后继拉低  我就换了个CPU 结果还是一样  断开R44  还是无输出开来U5坏了  在料板找了个装上  在加电  发现电流上到0.9几了 接屏亮  装好老板拿去测试  用半小时掉电  发现风扇不转  有交给我  测试风扇发现没有问题 看来故障出到主板上的 观察发现开机瞬间风扇转动  过后就不转了 加热铜管 风扇还是不转  测风扇接口CN21  3脚3.3V 1脚  无电压 1脚电压来自 U22 测试1.2脚电压正常 4脚没有  4脚来自EC  测电阻R343正常  没有开路  看来是EC没有发出  这个问题就不好办了干脆给他飞个3.3V的电压到CN21 1脚强行开起了  在开机 风扇转了 装机测试  还是用半个小时掉电  这下 问题不好搞了 在排除铜管没有问题后我换了个CPU在测试  还是半小时掉电  没有招了 干脆把以前他自己的bios刷回来  然后 加焊CPU IC 62882  加焊上下管 和 330电容装机  开机显示掉电 有时到滚动条掉电 掉电后不能触发  要拔了电源在插才开以触发  开来是温控保护了  在看看我自己焊的  62882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  就在想我没有动哪里啊 怎么会保护  难道我飞的线引起的  我就拔掉风扇线开机  居然没有掉电保护了 马上把飞的线拆了  插风扇 居然风扇以正常了  看来前面风扇不转和掉电保护是bios的问题  害我走了好多冤路

网友:
上图风扇不就三个脚的吗,怎么还有四脚呀。

网友:
BIOS刷得有点早,还是要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啊。。厉害 像你学习

网友:
维修千万要仔细阿!要不忙了半天又回到出发点了。费时费力还没有修好。不过你还真行想到了自己做过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在讯维学习吗?

我是刚来的  在学电子基础

网友:
高手啊````

Struggle -5 严禁灌水

网友B:
一般BIOS我都是上官网搞  放心点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测到U5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测到U5坏的呢

U5是个与门卅  1.2.5脚都是高电平   4脚就要输出卅  排除后继拉低  就只有它本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收费怎么算的呀?

论坛有
啊。。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飞5V的电压到CN21的1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BIOS我都是上官网搞  放心点

好些官网上都不提供BIOS,他们售后都没有,碰到BIOS问题也一样换板

网友:
不错,楼主修得很淡定,看来BIOS和很多故障有关啊

网友:
bios能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小电压或者时钟 复位不正常.楼主好细心,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如何测量CPU_RST#这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