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显示器有轻微的抖动

楼主(2012-08-02):
我的显示器仔细盯着看,显示器有轻微的抖动,如果不仔细看又看不出,这正常么

网友:
要专业人士看看才能下结论,你是修显示器的吗,抖动,干扰,也会抖动,电源有问题也会抖动,有些液晶显示器,刷新率调的太低也会抖动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电容,主芯片等。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显示器是CRT还是LCD,一般原因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数据线不好也会这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