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2-08-02):
今天来了个DELL17寸液晶显示器,来时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电源板上的5V和12V电压跳变,换了开关管,电源IC,大滤波,光耦,431还是跳变,电容也全换了还是不行,没思路了,大家帮忙看看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帮我看看!我把高压那部分断开了也不行,在线等,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板问题,我修过,电源板在空载是,电压会跳动,带上主板就好了

网友A:
要看跳变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太大就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断开试试啊!要不就换换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源板问题,我修过,电源板在空载是,电压会跳动,带上主板就好了

空载也跳变的,空载跳变5V是4.6V到5.3V之间跳变,一直跳不挺,带上程序板跳变就成1.5V到5.6V之间跳变了,我感觉好像是电源板加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跳变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太大就是电源板问题

空载也跳变的,空载跳变5V是4.6V到5.3V之间跳变,一直跳不挺,带上程序板跳变就成1.5V到5.6V之间跳变了,我感觉好像是电源板加不起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程序板也断开了!

高压 和驱动板都断了不行的话,在换个大电容 和整流器,在不行的话,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压 和驱动板都断了不行的话,在换个大电容 和整流器,在不行的话,换板吧

高压我断开了,整流桥,大滤波,开关管,431,光耦,电源IC,电容我全换了,我配件全有,全换了还是不行!郁闷死了,就是加不起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我断开了,整流桥,大滤波,开关管,431,光耦,电源IC,电容我全换了,我配件全有,全换了还是不行! ...

那就不要搞了啊!麻烦死了啊!直接换板的了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搞了啊!麻烦死了啊!直接换板的了 啊

程序办能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办能引起这个问题吗》

一般是不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会的啊

我现在手里没有电源板了,最后一个昨天被我换出去了,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修好他!客户不能等,先发班子不赶趟了!

网友D:
把电源ic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ic换一下

203D6  我换过了

网友:
查一下12v与5v之间跨接的7.5v稳压管,如果损坏,可以去掉。在12v与地之间跨接一只2w470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个电阻坏了,每个电阻都测一下

网友E:
先短路光耦3、4脚,看一下稳压环路是不是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短路光耦3、4脚,看一下稳压环路是不是起作用

我短路了光耦3.4脚,开关管旁边那个47UF,25V电容电压一直跳表,3V-12V之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短路了光耦3.4脚,开关管旁边那个47UF,25V电容电压一直跳表,3V-12V之间跳变!

说明问题在电源初级;
试试检查光耦到IC通路上的阻容元件,
不行再查场效应管源级的电阻是否变值、以及该点到IC的电流反馈元件是否开路

网友:
把开关管旁边的电容47u/25v换掉。

网友:
把开关管旁边的那个电容47u、25v换掉。

网友:
把电源IC的启动电压脚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试着换 一下开关管s级拉低电阻  再看看 有没有无极性电容坏的  过压保护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上次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也是DELL 显示器 芯片也是203D6 ,一开始是不通电,换了桥和保险通电了,12V 5V 跳变,查不出问题,就替换法换,换电容,电阻,203D6 换了2个,光耦,431,都换了,高压板和驱动板也断开了 就是不行,后来客户急,直接换板子了,高手出来指点下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