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资料

楼主(2012-08-02):
LCD高压板芯片级维修宝典
版权所有,严禁外泄,强烈鄙视盗版出书的强盗行径
一、高压板电路四大功能及故障:
a、 点亮灯管:将DC12V升压成为AC1500V左右点亮灯管,为最基本的功能,此电路出问题造成的故障现象有暗屏、亮一下就灭;输出电压偏低时会导致背光偏红、灯管半边亮半边暗;
b、开关控制:根据驱动板送来的开关控制信号,决定高压板是工作还是休眠,一般为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此电路出问题造成的故障现象有暗屏、关机还白屏;
c、 亮度调节:根据驱动板送来的亮度调节电压,改变高压板的反馈脚预置电压,进而调整灯管的亮度。一般为亮度调节电压越高,灯管亮度越低,大部分高压板不接此线则亮度最高,极少数高压板不接此线则点不亮;此功能与高压板电路维修关系不大;
d、开路保护:任意一根灯管开路或者漏电、高压板供电电压偏低、电路有某些故障时,高压板就会保护,出现亮一下就灭的现象,实际维修当中遇到的很多。

5、常用PWM芯片去保护方法大全!
芯片型号
供电脚
使能
输出脚
CT/RT
反馈脚
保护脚
去保护方法
用途
AAT1100

4/5/6
1/15/14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AT1101A
4/5/6

1/15/14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AT1101B
4/5/6
1/15/14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AT1101C
4/5/6

1/15/14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AT1107

7/10/14
1/2
4/3/13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AT1164或68
1/13/14/28/32

25/23/27

液晶屏板
AAT1343

7/10
1/2
4_3/12_13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T1380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AT1741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BA9741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BA9743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液晶屏板
BIT3101A
8/9
4/13
2/15
吸空断开
高压板
BIT3102A

吸空断开
高压板
BIT3105
13/18
9/10/11/12
吸空断开
高压板
BIT3106
6/12
15/16/17/18
2/29
4/27
吸空断开
高压板
BIT3107
13/18
9/10/11/12
吸空断开
高压板
BIT3193
8/9
3个1N4148到地
高压板
DF6106
7/8
1/16

高压板
DF6109
1/3/14/16

飞线到地
高压板
FAN7314
18/19/14/15
13/12
1个1N4148到地
高压板
FP5451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KA7500

8/9/10/11选2
5/6
1/2/15/16
1/16
飞线到地
高压板
MB3775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OB3318
8/9
3/6

高压板
OZ960
11/12/19/20
18/17
1/2

高压板
OZ962
10/11
14/15
4/2

高压板
OZ964
11/12/19/20
18/17
飞线到地
高压板
OZ965
10/11
14/15
飞线到地
高压板
OZ9RR
4/5
拆外接高压电容
高压板
OZ9910
1/3/15/16
3个1N4148到地
高压板
OZ9930
4/5
拆外接高压电容
高压板
OZ9936
4/5
拆外接高压电容
高压板
OZ9938
1/15
3个1N4148到地
高压板
SP5001
13/18
9/10/11/12
吸空断开
高压板
TL5001

飞线到地
高压板
TL1451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TL1454

7/10
1/2
3/4/13/14
飞线到地
高压板
TL494

8/9/10/11选2
5/6
1/2/15/16
1/16
飞线到地
高压板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