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R410路由器无法连接修复一例

楼主(2012-08-02):
今天快要刮台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大好,说下修好的路由器的经过吧。

早上被朋友吵起来,说是店里上不了网,要过去看看。睡眼朦胧,脑袋里稀里糊涂的。到现场一看,电脑拨号出现478错误,但线路连接没有问题,XP系统里桌面右下角没有那个红色的叉叉。将网线更换一个端口仍旧如此。路由器没有开启路由器功能,当作交换机使用的。
将路由器和猫的电源关闭,稍后重新接通电源,观察猫的ADSL信号灯能够正常闪动,然后稳定常亮,这表示猫与电信局端已经建立好稳定的连接了。基本上目标定在路由器身上。

路由器是TP-Link,型号是TL-R410,有线的。一般来说,路由器既然没有开启路由器功能,也无需登陆WEB界面进行察看,就直接按路由器上面的复位按钮,进行恢复到出厂状态了。复位操作后,再进行拨号操作,仍旧无法成功。此时Ping路由器的IP地址,一直显示超时。然后想登陆路由器的WEB管理界面查看一下,结果一直无法成功登陆,说明路由器出故障了。

路由器的来历身世也是比较悲惨。原来供职在一家小网吧,后来被老鼠咬断了变压器的电线就扔在一个小角落里,后来我负责维护该网吧时,老板就送于我。咬坏电线对于我来说很简单,接好线后一测试这个路由器正常的,嘿嘿,捡到了。之后就把这路由器送给了这个开店的朋友。但是路由器坏了,我还要掏钱买个5口的交换机填补这个空缺,苦命。

下午想睡,在去睡与不睡之间挣扎中想看看这个路由器。拆开来目测无元件明显损坏的。简单的除尘,将几个大芯片的引脚用毛刷刷干净后再测试,故障依旧。在郁闷中想到,电脑的网线插上路由器时,不会出现那个红色的叉叉,这应该表示路由器的端口或相关的功能是正常的,是否路由器其它的部分没有工作?路由器上可更换的元件手头上没有,唯独这25MHz的晶振一大把,先从简单下手吧,把25MHz的晶振给换了。
再与电脑一连,一“Ping”默认IP地址,通了!然后登陆WEB管理界面,OK,非常顺利。到此,该路由器修复了。

网友:
再说点事情,就是独立的网卡。独立的网卡也是爱出毛病的,有时出现那种OS检测不到的故障,前天我又碰到一起。
有人说独立网卡新的也很便宜,没必要去弄它,浪费时间和精力。但对于我来说是相反的,本人技术差,属于三脚猫流的,主板这些我修复率低,但小东西我最喜欢折腾了。

故障物品:
类型:PCI独立网卡;品牌:普联/TP-Link;型号:TF-3239D;主控芯片:RTL8139D。
该卡在办公室里一直正常使用的,但是周一上班时突然就罢工了。一查看,XP系统下就检测不到这卡,更换不同的PCI插槽也是如此。

根据以往的经验,OS检测不到网卡,基本上是供电、晶振和主控芯片了。但是可观察到,当插上网线与路由器连接时,该卡相应的指示灯能够亮起,应该网卡是有供电的。根据本人的判断,网卡上25MHz的晶振其实坏的挺多的,先换晶振。

更换完晶振上机测试,已经能够被OS检测到,使用正常了。

网友(2013-12-09):
大哥  可真是厉害啊

网友(2017-04-21):
晶振万能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