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开机掉电 帮忙分析

楼主(2012-08-02):
  此机器  一开机 机器电流上的特别快  凉的时候大概能进到桌面 就掉电   多试几次热了 开机刚要引导就掉电  电留刚开机就2.多 最后到3.多久掉电了   测没有短路的地方  CPU非常热 像是保护了  可是为什么就这么热呢  散热片没问题 CPU换过  求解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问题的,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散热问题 ,换散热片!!!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如果散热没问题!就是CPU 坏了!换块试试

网友:
你先把CPU坐子加焊一下,不行就改散热。

网友:
还是看看CPU ,,,,散热估计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