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发热量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02):
I5的机器,ATI独显,CPU 85度,显卡 95度,硬盘35度,开机几分钟就关机保护了,散热片换了还是一样,感觉像是主板 的问题,有遇到过的吗,给支支招啊

网友:
可以先把风扇清洁,然后风扇改长转 垫散热铜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点评):
正想试试这个

网友:
看看,芯片和铜片是否接触良好,摸下笔记本是否真的很烫,

网友(点评):
接触不会有问题,散热真的没问题,笔记本真的很烫

网友:
看看显卡驱动装好没  不行再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一般是加铜片改风扇长转

网友:
CUP供电和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些风扇转速不正常的!考虑换个风扇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风扇清理了,转速正常,就是温度奇高,不知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