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经验不足不清楚哪些原因会导致主板断电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2-08-02):
本人经常遇到主板断电,由于我经验不足不清楚哪些原因会导致主板断电请各位大哥指点!!
主板
不清楚

网友:
第一就是CPU温度了,还是南桥,有很多原因吧,只能这么说,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我也不明白。、

网友:
断电是电源自我的保护,你看下CPU风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
cpu散热这因素我知道,我想知除cpu散热外的因素

网友:
桥坏,供电不足,散热保护等

网友:
我知道的也是桥发热大、、12V短路。或被拉低的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各位的回复让我受用

网友:
各位如果主板跑到C1才断电,本人认为桥和IO的可能性很大,各位有什么见解

网友:
显卡 BIOS 网卡 IO可因起

网友:
电源出问题也会

网友:
问题可以很多握. 如楼上所说的 桥.IC. 或段路.都要进行测试才知道. 最怕就是线路途中的一个小元件坏.那样就整死你

网友:
这类问题以上情况都让前辈们说了,你查下开机电路上的双二极管和二极管旁边的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大致说一下,AMD的基本都是桥空焊。INTEL的IO容易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