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0液晶颜色发白

楼主(2012-08-02):
清华同方20液晶型号是TFT20WO9OPS,刚卖出一个月,就拿回来了,在DOS下用还可以了,只是白色的字发灰,进入XP桌面,颜色非常淡,发白,干脆看不清白字,就像门头的广告布长时间日晒褪色了一样,代换了屏线,没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说不上是个什么感觉,说偏色吧,还不像,本想抓个图发上来,可以抓的图,我换个机器看就很正常,下面是我抓的图,一点看 不出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屏上的线路板上不是有个电位器吗  调了试试看

网友:
VGH、VGL、VDDA等关键测试点测一遍,然后和正常值比较下。

网友:
得用相机照。。。你抓的图不可能看得出显示器故障。。。。 楼上说得对,估计是屏上某组电压有问题导致 图像发白

网友:
用相机照下来看下,是屏的问题

网友:
果断判断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但最好用以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某也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了,的确是屏的问题,有的说调电位器,往那个方向调电位器。

网友:
拆开 屏测了,VGH 30V      VGL    -5.6V  VCOM   5V,其他的几个电压都正常,没有电位器的东西,我加焊了主芯片,没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液晶还没修好,今天再来顶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17的宽屏,也是这个效果,换了屏上的图形处理芯片,也没有效果,看屏上的电压也正常,还没有修好,找不到头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测试一下,最直接啊

网友:
已经代换了,是屏的问题了,楼上没看到上面的几贴

网友:
这个液晶当时也是刚到夏天,在客户家出现了问题,拿到我这测试一上午也没发现问题,就放在我这了,偶尔我也用用,也没犯这样的问题,只是感觉屏太亮的感觉,今天夏天要用就出现了这个样的问题,我估计到冬天还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