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风扇报错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客户机器  说是风扇报错  开机试   进系统正常  重新开关都正常  但是温度较高  决定给清一下灰  拆机清理完毕  风扇上灰也不多   装机后测试   报错 我了个去   又得拆  把键盘拿开  开机时风扇转的正常   但是就是报错 换了个原装的新风扇  还是报错  问一下  是开机芯片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是二奶风扇的问题,掌托下方还有个很小的风扇,如果出问题同样会报错

网友:
对  同意楼上  在不就是温控

网友:
温度控制有问题

网友:
我这有台  跟你不一样    大风扇不转    还没搞定!~~~~~~~

网友:
可能是小风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