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2):
一台华硕X50SL开机电流0.35掉电,没CPU电压,没北桥电压,没内存电压,没显卡电压,应该先修哪个?
华硕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先查CPU主供电吧

网友:
1.05v的北桥电压

网友:
CPU是最后的

网友:
查时序;没有时序的话,查CPU供电芯片有哪些工作电压不满足,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推

网友:
修好了,加焊SIS北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