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2-08-02):
有台机子不定时掉电,但是掉电后就触发不了,要拔主板上的电源线再插才能触发,拔插就好了,正常触发开机,用几个小时又自动关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你CPU散热不良吧!

网友:
没辙时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发现问题了,掉电后,MS-6 不发出驱动信号控制场管导通,将5VSB转换成3VSB!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用替换法把电源,散热问题排除后,估计是供电的输出有些偏高造成CPU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