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盘解决笔记本卡logo

楼主(2012-08-02):
以前遇到过很多卡logo的问题   从一个朋友那得到一个光盘  没想到解决了不少卡logo的问题   省了不少力气   风险也没了  钱照样收   但是只有xp的系统  经过很多次测试了   用别的光盘 或者u盘做上都是卡logo  用这个盘就可以   不错吧   不过还没试过台式机       下面是这个盘的主界面

网友A:
什么机型??   我好想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B:
盘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于卡LOGO除硬件问题外,软件的很少,要么就是XP滚动条死机的,SONY机子常见

网友:
还没见过卡logo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不过是HP的比较老的品牌机!

网友C:
卡LOGO一般闲看看USB是不是短路了,联想的多见。

网友D:
卡LOGO和什么鸟系统盘有什么关系的,一头雾水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应该是windows滚动条吧

网友E:
楼主   小弟我看得莫名其妙的

网友F:
能提供系统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G:
卡logo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硬盘有问题要么是分区有问题,跟光盘没什么是吧、

网友:
他说的卡logo 应该是滚动条过不了  有些一直循环 有些直接卡死 见过最多的是索尼的机子  换系统 还有 等等等等  都可以解决

网友H:
卡滚动条吧,卡LOGO还能光驱引导吗

网友I:
难道 南桥引起的卡LOGO 用个光盘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也行啊。。。貌似卡LOGO很多都是硬件啊 重装也不行

网友:
卡LOGO  这个也能搞定 ???

网友J:
你的系统不是没有驱动的系统吧

网友K:
见识下,不过我个人觉得系统盘的问题概率应该很低

网友L:
开机卡logo跟系统有关么?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   我好想还没有遇见过

很多  ibm  华硕  惠普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于卡LOGO除硬件问题外,软件的很少,要么就是XP滚动条死机的,SONY机子常见

是没有特殊的   但是以前必须加焊南桥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和什么鸟系统盘有什么关系的,一头雾水

就是卡在滚动条那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小弟我看得莫名其妙的

等你遇到卡logo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提供系统的下载地址吗

我也是偶然从朋友那得到的  下载地址这倒是不知道

网友:
楼主应该是卡滚动条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卡logo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硬盘有问题要么是分区有问题,跟光盘没什么是吧、

哥们  我都换过硬盘  也重新分区  而且单装 gost都用过了   也是不行   用这个光盘就解决了   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卡滚动条吧,卡LOGO还能光驱引导吗

可以   怎么不可以   其他正常  就是不进系统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难道 南桥引起的卡LOGO 用个光盘就可以搞定??

反正以前卡logo都是用加焊南桥来解决   现在用这个盘解决了至少4台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系统不是没有驱动的系统吧

这个系统很特别   虽然是单装的   但是安装完成后所有驱动都安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见识下,不过我个人觉得系统盘的问题概率应该很低

但是怎么解释呢  用别的系统盘都做不上  单装也不行   用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机卡logo跟系统有关么?第一次听说、

开始我也不相信  以为是碰巧了   但是现在都 碰巧四台机器了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与盘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N:
牛头对不上马尾的。。卡LONG  根本就没办法引导光驱。你说在滚动条卡机,我还信~卡LONG一般是外设跟南桥  IO   BIOS    对于软件。没人相信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牛头对不上马尾的。。卡LONG  根本就没办法引导光驱。你说在滚动条卡机,我还信~卡LONG一般是外设跟南桥  I ...

那为什么 用别的就是坐上系统就卡logo呢   我也很费解   但是用它做的系统就是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反正以前卡logo都是用加焊南桥来解决   现在用这个盘解决了至少4台机器了

毫无道理。都卡LOGO了怎么可能会引导光驱。。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那为什么 用别的就是坐上系统就卡logo呢   我也很费解   但是用它做的系统就是正常呢

那不算卡LONG把,只是卡在滚动条那边的把?卡LONG是没有反应的,不可能能引导的了光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不算卡LONG把,只是卡在滚动条那边的把?卡LONG是没有反应的,不可能能引导的了光驱的。

卡LONG 跟软件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闲看看USB是不是短路了,联想的多见。

thinkpad,联想的多见,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O:
你发这个帖子目的是什么。
倒不如分享一下你的资料如何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怎么常见  我主要加过IBM会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卡 LOGO 怎么可能还光盘?? 楼主能说具体点吗??求解

就是卡logo  装系统就卡在滚动条那  用很多系统光盘也做不上  硬盘也换着试了   用这个光盘就能坐上系统   而且都正常   以前处理卡logo都是通过加焊南桥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你发这个帖子目的是什么。
倒不如分享一下你的资料如何啊

我不知道怎么分享   倒是可以给你们发个光盘

网友:
卡LOGO没见过软件能解决的 估计LZ的应该是当XP滚动条吧 这倒是有可能

网友:
你说的是windows的logo吧,不可能是笔记本品牌的logo啊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硬件的问题,和系统没什么关系。

网友Q:
你是不是装在别的盘了哟,要装在C盘才可以

网友R:
卡logo不是外设的问题多吗?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友S:
什么了。这么神奇?楼主展示一下

网友T:
我看他就是推这个系统盘的吧

网友:
什么跟什么啊,有时usb短路你放个光盘能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U:
说的是进系统的时候卡在进度条那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是不是装在别的盘了哟,要装在C盘才可以

我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卡logo不是外设的问题多吗?

对啊   外设受南桥的指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说的是进系统的时候卡在进度条那里吧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看他就是推这个系统盘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什么了。这么神奇?楼主展示一下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展示   反正是我碰到的   我觉得也奇怪

网友:
软件与硬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V:
都不分享下、、、

我不知道怎么传网上  很想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知道怎么分享   倒是可以给你们发个光盘

很简单啊,把光盘的东西复制出来,传到网盘,邮箱,论坛啊。好吗

网友W:
硬件有问题,哪怕是再神的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W:
硬件有问题,哪怕是再神的盘也不行

这点我不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