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莫名其妙的问题(已解决 分享)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了个华硕f81se的板子,问题是温度高。接到后发现温度确实比较高,风扇转的也挺快,但出风口没有风出来,跟客户说,是风扇堵了,清理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比较顺利,不用多说。
       清理完,开机也正常,ausu画面后提示输入密码,刚接到机子时,没有密码的()问客户也没设置过密码。我的个娘。网上查了一下,这现象还挺普遍,有的做显卡,有了密码了,有的换桥有密码了。心里稍稍平复了一下。解决的办法也有,查密码表,解了就可以了。马上干,时间是2012年没有相迎的表可查。坛子里还有高人,拔了cmos电池时间就回到出厂的日期了,倒也不难,就是麻烦些。照做。 密码解了。
       满以为终于好了,装好开机,解密后重启,没有提示密码。欣喜中。。。 不动了,在ausu logo不动,u启试试,按
esc  正常。 正常。。 正常。。。   最后一行  checking NVRAM.. 还是不动,   开机进BIOS 正常。再重启还是一样,试了N次  偶尔 checking NVRAM  updeat ok, 但还是挡在那里不动。无语了,就收50块钱,都折腾了一上午了!!!!
     再到坛子里,找答案吧。。还好遇这种问题的人也不少,解决办法有好几种,有刷BIOS的、有让换北桥的、又让换南桥的、还有让换显卡的、。。。。。
    还是问问权威吧给售后的兄弟打了个电话,让刷bios。网上当了个最高版本,开机进BIOS, 找到对应版本,5s中ok
刷机完毕,开机试试  涛声依旧。。再换个版本。。。涛声依旧。。。。再换一个。。。。。死的心都有了。
       一个电话打过去,售后兄弟,打包票,以前一刷一个好,没有遇到过我的问题。再给以前工厂维修很牛逼的哥们发消息求救,说也没遇到过,不过建议我取下来用编程器刷一下。试试吧。  您还别说真后了。

     总结下:华硕的机子,不管修什么遇到修好后,开机需要密码,查系统时间(不是出厂时间)查密码表,找到对应密码解密。如果没有相应时间的密码表,拆机,拔掉cmos电池放电,使系统时间还原成出场时间,查密码表。。。。解密。解密后出现AUSU 当机或checking NVRAM.. 当机刷BIOS,用U盘刷简单,先试试。实在不行取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前几天刷了一个,是从网上下载的最新BIOS文件。

网友:
这么复杂,维修笔记本真挺难滴

网友:
没有编程器怎么刷牙  能告诉我 吗

网友:
真是麻烦呀,真是我遇到了,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我一般都喜欢取下来刷

网友:
真不错,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HP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开机挡在哪显示更新什么。。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年初修一个进水机最后也到这一步,折腾了半天没辙,只好放弃

网友:
这50块钱赚得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咯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拆的时候是不拔电池了什么的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asus就是这个见毛病呀

网友B:
我们这样的问题阿!我相是不是有那里没有做对阿!你只说这做现象的解决方法,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引起这种现象原因。

网友:
50元 赚了个很大的经验

网友C:
系统时间 现在都是12年  好像还没看见过12的华硕密码表

网友:
*脏话*,同命相来连呀,处了个尘就不开机了真*脏话*点背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前几天弄了个华硕F3JA的机子,放电后看不到时间怎么办,出厂时间没有显示出来

能进DOS吗?能进DOS的话,打个命令就出来了

网友:
你清尘去拔cmos电池干嘛!   不是没事找事么!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不怎么滴

网友:
此内问题不光是华硕,好些机子都有此内情况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情况.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时间 现在都是12年  好像还没看见过12的华硕密码表

拔掉coms电池  系统时间 就成出厂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样的问题阿!我相是不是有那里没有做对阿!你只说这做现象的解决方法,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引起这种现 ...

在坛子里,查询了一下,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原因有好多版本,我也解释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的时候是不拔电池了什么的

cmos电池是不用拔的,所以有密码时系统时间是当时的时间。把电池,恢复出厂时间。才好解密

网友:
F81我也修过几个 没出密码呀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般,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os电池是不用拔的,所以有密码时系统时间是当时的时间。把电池,恢复出厂时间。才好解密

华硕的机子还真复杂,修一下还出密码。

网友:
我一直是拆BIOS下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下次记得别拔cmos电池啊,教训深刻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以后没事不要拿掉电池。

网友:
传说中的沾包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弄了个华硕F3JA的机子,放电后看不到时间怎么办,出厂时间没有显示出来

开机 按esc  会显示  bios  版本  日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 按esc  会显示  bios  版本  日期等

我见过,一般的按ESC都显示时间,但是这个F3J就是不显

网友:
修电脑各种情况都有 啊 机器的问题多多  人的问题也是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