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修了张华硕M2V 。

楼主(2012-08-02):
15元买来得坏板  型号见图。 故障 不开机。 开关针电压正常(待机3.3V 经472电阻来的)  直接进了IO 8716的75脚  72脚3.3V 应该是去南桥了。按开机75脚跳变  72脚无无跳变  。  果断换IO    故障解决了  。 TNN的 太简单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了不行在说

网友:
看 着IO外观就有点不正常

网友:
io好像有外伤!

网友:
不值得炫耀哦,台式机就三步1,IO-----2,SB-------3,宣布报废

网友:
哪里买的的废板啊,这么好

网友:
台式机都交给我们的IO哥。换个IO或鼓包电容。再者就不修了、

网友:
这板子好像是品牌机的哦,并且还是集成的,这板子二手的也值它100多大洋,这次又小发咯哦,,

网友:
朋友是那里的。这板子也能值100多大洋啊?修板三步曲,做生意还行。但,搞技术就不行了。劝新手不要这样。钱是赚不完的,但,经验更重要。

网友:
楼主好运气,看IO好像烧伤了

网友:
这块应清华同方上的华硕代工的主板吧。

网友:
连个开机跑马画面无怎么能证实你是一定修好,长久以来发现很多人发帖很水,不知真是假发俩张图就说维修成功,LZ多发几张图吧

网友A:
楼主你收废板子15快呢!我那有大堆你收不!

网友:
楼主收高了啊 我们这里废板都是5元 最多10元,修好卖对人卖100多不成问题的

网友:
是啊。台式机就三板斧的工夫,过了就扔

网友:
你这问题值得发帖吗老兄?下回我弄个电容鼓包的贴发上

网友:
得,我是新手,这贴子还算是对我的水准。

网友:
大量收购笔记本主板,不缺件的报废二代板,有的联系QQ114495503

网友:
???为什么呀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换之前还是换之后呀,怎么看起来糊了呀

网友:
焊工还有待加强,,,哈哈,如果是我的话,我直接测量72脚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感谢分享。。。
又把学过的复习了一遍。。。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可以看出楼主焊工不错。。这是我这个新手要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收废板子15快呢!我那有大堆你收不!

我要!135638917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13563891715

要保证没有拆掉元器件!!!!

网友:
IO外观是有点,左下角

网友:
这是人家换好的,怎么看上边的意思都还以为没换那!!!!!!!!!

网友:
典型问题典型处理

网友:
我昨天也换了一个,双敏G41的,24P的绿色线还是拉不低,估计桥坏了,本来是雷辟的,取了网卡,换了1117,换了IO还是不行,PCIA14原来没有3.3V的,我也修出来了,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
IO坏的最多了,主板就要记住换这个

网友:
我是很菜嘛。我看讯维的远程视频学来得。
图片上IO是换好的。拖平了焊盘 放上IO  拖了几下就这样了。
还没洗干净。 忙着装系统跑3D 测试去了。
今天无聊跑了下线   72脚去了8282M  。这个板最先是直接换的8282M
但是依旧不开机 。才跑了下线。换了IO
  高手飘过    总还对有那么一两个人有用。
不是每个人一来就是高手的。 呵呵。。
15元给专门买电脑废品的人收来的,修不好可以15元卖回去。不知道这算不算贵?
废板我这里还有四五十张 基本都拆过件的。做维修的多少还是有点。哈哈

网友:
你测那么多脚是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