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始终为3.3V

楼主(2012-08-02):
短接开关针,RSMRST#始终为3.3V,此板不能开机,可强制开机。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RSMRST一般都高电平,你短接开关跟RSMRST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这不好说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但楼主的...是低信号才开启的...试接地....

网友:
个别板待机就为3.3V这个是正常的,强开机可开机一般要查触发条件及触发电路,希望楼主发求助时能把具体板号及测试数据贴上来

网友:
建议找饼老大去学下主板基础和时序!

网友:
此板子是msi p43 neo3(ms7514)

网友:
换EC试试的

网友A:
F71882FG 82脚(S3#)电压始终为0,说明什么?是否说明南桥坏了呢。该主板强制开机也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1882FG 82脚(S3#)电压始终为0,说明什么?是否说明南桥坏了呢。该主板强制开机也不跑码

那你要查一下这个RSMRST这个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IO发给南桥的就查IO的工作条件,正常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3.3V有电压,你做下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