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100MT 经常无法开机

楼主(2012-08-02):
一HP 7100MT台式机 每天第一次开机 显示器无显示 电源灯亮 有时反复重启多次也无法开机 但是只要可以开机了就很正常 有没有类似的通病
通病

网友:
台式机?代换法最好用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我遇到过两例

网友:
排除法 多试试

网友:
这样的故障系统不好也会有的,这就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正常不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出了问题,要换一个才行

网友:
令人扯淡的是 在我这里两天了 开关机上千次 居然没有问题

网友:
你真有耐心,我这边是遇到的是CPU的PWR芯片不良。

网友:
更换了主板解决了问题 谢谢大家的关心 由于涉及到HP的保修 我们无法留下主板

网友:
是啊,用代换法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