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遇到静电怎么办?

楼主(2012-08-02):
维修中手上有静电,很不好受!怎么办啊?

网友:
底楼一定要接地,不要怕麻烦.修台用防静电布.湿手不要摸裸板.一般没什么.

网友:
把鞋脱了 不就行了

网友:
维修之前先摸一下接地处,带静电环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 感应电

网友:
你不是有BGA焊台吗???去上面烤哈手!一样禁静电啊!!!!

网友:
带防静电的手腕,在就是洗手,最后就接地放电,效果最佳!

网友:
带防静电的手腕,在就是洗手,最好的是接地放电。

网友:
将自己的工具和仪器接好地线,可带静电环

网友:
那就买个防静电的手环

网友:
带防静电环。

网友:
带防静电的手腕,洗手,这两招足以

网友:
一定要有底线。。。还得用防静电的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