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开机不显 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2-08-02):
接一台CQ60开机不显  灯管是亮了  看到你这故障直接干显卡{我这没有可调电源  够郁闷的了  也不知道电流跑多少}显卡汗了一把    接电源 结果自动开机了   屏灯管也不亮了  以为没有干好   又汗了一把  结果还是一样 自动开机 灯管不亮  没有办法了上论坛  看到一个跟我的故障一一样的  刷BIOS   编程器也没有       没办法跑到朋友那刷吧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结果还是无语了{电流跑到1.46了  应该是算开机了  可屏上就是没有一点反应  屏是好的} 现在没折了  求教高手 是不是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还是其它呢?

网友:
屏线。屏。都有可能。外接试一哈。

网友A:
量下屏供电屏信号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屏供电屏信号有木有

只能明天早上去量了   屏线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个和屏线关系不是太大的  这个机器外接可以显的

网友:
外接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