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大哥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02):
(图片)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在点火电路上的啊

网友:
保隔第二只P管?用P管直接代换咯!

网友:
应该 是个P沟道的管子

网友:
带稳压的P管吧!  最好找原型号换!

网友:
这个是P管  在仁宝的板子上面找找吧

网友:
哈哈 我以前也碰见过 换过普通P管貌似不行 不过我运气好 刚好有个料板有 嘿嘿

网友:
这是一个带二极管的p沟道三极管,仁宝的板子上很多,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管,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
P沟道的管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