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丁7300GT显卡没供电

楼主(2012-08-02):
今天接到4块丹丁《T不知道是丁还是T,看不清》其中三块黑屏,做BGA好了,还有一块没有供电了,量上面的MOS管,贴片电容,16脚芯片旁边的保险,什么都能是好的,没办法只好把上面的8脚供电管理芯片和后面的16脚芯片全换了还是都没有电压,请教高师指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
看有没短路。再看条件

网友:
查下芯片的外围电路,特别是小三极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