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2545,无法启动,黑屏,用主板检测卡无代码

楼主(2012-08-02):
联想家悦2545,无法启动,黑屏,用主板检测卡无代码跑动,CPU风扇转,CPU、南桥、北桥发热,在运行不插内存,也无报警声,电源已测试正常!求大神指教!

网友:
电流是怎么跑的 这个是主要

网友:
不跑码都没开始自检不插内存当然不报警了。。。如果各个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U的时钟复位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还主板吧

网友:
测量下各个供电啊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如果插上电源不触发。。。南北板就发烫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