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需求助中紧急紧急

楼主(2012-08-02):
一块华硕M5A78L-M的板  上电瞬间掉电  拆到了小的MOS管板子不掉电了  但是装上之后又掉电不是MOS管的问题换了好几个管子了故障依旧 拆了那管子就不掉电了    但是拆了那管子之后上U  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AM3+的板没图纸       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的在线等

网友:
哥们你拆的是U供电部分的场管吗。。。下管一起换了没???

网友:
这是典型的被拉低短路,pcb板的故障

网友:
U的供电管好像应一起换才对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了块,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