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板该怎样修?

楼主(2012-08-02):
清华紫光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12伏电源插口插坏了,怎样修好。

网友:
换个座子不就得了???

网友:
换个普通的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接头就行啦

网友:
找个一样换上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懒得换插座的话,把插头给剪了,直接焊到板子上

网友:
这样的插座不容易找到吗?

网友:
废板上拆一个装上。

网友:
换个座子  或者直接接线进去

网友:
开什么玩笑,直接拆一个换上不就行l了么。是测试基地人员的智商的么??

网友:
看过帖子我好后悔。

网友:
这问题真是个大问题呢,不会修,我闪

网友:
买一个带线的插头,用AB胶固定好,再把正负 极相应焊好

网友:
淘宝上淘一个接口,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
好像很难吗??

网友:
没维修价值了。重新淘宝一块

网友:
这个问提还要问。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的东西、直接先换一个、然后看看对地的阻值、正常再插电、不正常一路查过去、不就得了

网友:
我新手。一看都知道怎么做。还在问

网友:
这个不是维修的问题,应该说是维修之外的,非智力因素的问题,呵呵

网友:
真的后悔进来看这个帖子了,不过,也许楼主是新手,可以理解。

网友:
先焊12V进去,看驱动板能不能工作,屏能不能显示正常,不行的话直接换2025驱动板了

网友:
呵呵,还真是新手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干嘛影响我们的维修思路

网友:
俗话说得好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楼主来讲这可能真是个大问题。大家都说过了照做就是了。

网友:
楼主你狠2,这问题也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得换插座的话,把插头给剪了,直接焊到板子上
呵呵我也是这样想的,费事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这个贴子 有可能是楼主没有焊台 哈哈 要么烧得不能再修了 边上的元件都烧焦了 你们说是不

网友:
换个插口呗!